永磁直流电机噪音怎么降低?

楼主(2021-01-26):
降低由转子机械不平衡引起的噪音转子不平度应尽量减少,否则平衡精度较低。其精度与永磁直流电机的规格、性能及使用条件有关。实例:永磁电机工作时间长,振动、噪声小,对平衡精度要求高。旋转铁心的直径与长度的比值越大,离心力越大,平衡精度越高。

永磁直流电机为提高转子动平衡精度采取的工艺措施有:1.加工转子必须保证满足设计的对称性和同轴度;2.加工轴料时要检查轴料,弯料要调直后才能加工;3.如果需要校正平衡,平衡块应加装风扇、平衡环、绕组支撑,以保证整体动平衡。
减少轴承噪声的主要方法:1、注意选用轴承。永磁直流电机轴承在运行过程中,轴承的振动程度会随着轴承内径的增加而增加,每增加5毫米直径,振动就会增加1-2dB左右。
2、适当给轴承加压。这样做是为了消除转子轴向间隙。
3、对噪声要求较高的永磁直流电机,应选用低噪声轴承。
组装及加工因素控制噪声方法:1)组装轴承前,应对轴承进行清洗消磁,组装时,宜采用热胀法,并适当涂抹相应型号的润滑脂。
永磁直流电机定转子、轴轴承齿轮、端盖轴承室在精加工过程中应设置质量控制点,并实施重点控制。加工精度应尽可能接近公差带的中间值,以降低气动噪声。
(1)风扇的设计。扇叶采用奇数叶和不等叶距;叶片向后倾斜,并过渡到圆角。
(2)风路的设计。风道系统的合理设计,减小空气阻尼,改变风道方向,采用大半径,截面积应逐渐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