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的当前位置怎么转换成MM

楼主(2021-01-26):
轴的当前位置怎么转换成MM,刚入门工控行业求指导。

网友A:
读电机位置 计算  比如伺服电机转1圈进给10mm 那么转半圈就是5mm

网友B(2021-03-01):
这要计算的,首先你要知道多少脉冲马达转一圈,然后马达转一圈目标移动多少位置。这些要配合机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