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贝加莱PLC时间锁定

楼主(2021-01-26):
大神们。你们好。。我是一个做演出。现在把我们地区的剧院承包了。。我承包的剧院有两个演播厅。1号演播厅都正常用。2号演播厅。现在设备被锁定了。。我看系统都是。贝加莱。硬件也是。大神们。有没有办法。可以把他锁定的人打开啊。。我看 有两个触摸屏。屏幕下面有长CF 卡。还有一个。。X20的CPU 。里面也有一个CF卡。 我怎么才可以把 他给打开。。现在是。。管理员哪里 有一个。4位的号码。随机生成的。。然后那边会给我们一个。13位置的数字。。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A(2022-12-29):
没有秘钥,不知道密码的计算方法,不好搞

网友B:
如果有不加密的源程序,看懂后应该是可以解

网友A(2023-03-31):
有个方法可以试试,看不到程序但是可以看看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