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解决差压变送器的输出故障

楼主(2021-01-27):
  在使用差压变送器的过程中,难免会碰到各种各样的故障问题,一般问题不大的,都可现场解决。

  差压变送器常见的使用故障,一般会出现以下几种状况,输入输出不稳定,测量不准,引压管堵塞等。其中输出故障是差压变送器使用中最容易出现的问题。其实,我们只要是正确按要求安装了差压变送器,这些故障一般都是由于使用不当引起的,不存在硬件故障问题。

  下面我就差压变送器输出故障来为大家详细的解答一下,解决方案来源于航思机电现场维修部门。

  一、差压变送器无输出

  无输出作为常见故障之一,其实这种故障的解决方法也是非常简单的,只需要对差压变送器进行适当的调试即可。调试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检查变送器的电源,是否存在接线不正确现象。

  2、除了对电源接线有所要求外,还需要对电压大小提出相应的要求。差压变送器的电压应是大于或等于12V的。

  3、对于带表头的变送器来说,应先对它的表头进行检查。若表头存在损坏情况,应对其进行更换。

  二、差压变送器输出过高

  出现这一故障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差压变送器的量程过小或是管道内的流量过多。解决这一故障最好的方法是,对差压变送器的测量量程进行正确调整或减少管道内的流量。

  三、差压变送器输出过低

  这一现象的产生原因与上一点所述刚好相反,这是由于差压变送器的量程过大或是管道内的流量过少所导致的。最好的解决方法是对导压管进行检查,查看其是否存在堵塞等情况,然后将异物进行清理,最后将变送器的量程调到合适的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