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FX3U怎么联动控制啊

楼主(2021-01-27):
各位大神,想问三菱PLC怎么同时控制两个轴呢?就是在屏幕上输入X轴、Z轴的数值,按下启动按钮,两个轴就会一起运动到这个点

小白求助

楼主:
用的42步进电机和驱动器,Z轴为左右两根光杆(同步的),X轴为丝杆

网友A:
首先要回原点,而后写两条绝对位置指令(drva)指令,位置值是你传送设定的x轴位置值 y轴位置值,这应该可以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回原点,而后写两条绝对位置指令(drva)指令,位置值是你传送设定的x轴位置值 y轴位置值,这应该可以做到。...



老哥,我不太懂,这个位置值是要毫米转脉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