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电容怎么看正负_贴片电容正负极区分

楼主(2021-01-27):
贴片电容

  贴片电容是一种电容材质。贴片电容全称为:多层(积层,叠层)片式陶瓷电容器,也称为贴片电容,片容。贴片电容有两种表示方法,一种是英寸单位来表示,一种是毫米单位来表示。

  贴片电容一般都为高档芯片组的型号采用,但因为价格高昂,往往不是普通消费者所能接受;而TNT2PRO芯片组以下规格的显卡,一般又不采用贴片电容,以减低生产成本,以致家用或者一般商用用户,很难买称心的贴片电容显卡。

贴片电容作用

  1、去耦作用

  电容在去耦电路中就叫做“去耦”电容,那么起到的作用自然也就是去耦作用了,主要是消除没记放大器见的耦合干扰以及输出信号的干扰。

  2、中和作用

  用于中和电路中的电容器叫中和电容,多用于收音机和电视机的高频放大器中,用来消除自激和震荡现象。

  3、耦合作用

  电容的耦合作用主要是为了防止前后两级电路的静态工作点相互影响,起的作用是通交流阻直流,这也是电容最重要的特性之一。

  4、储能作用

  说到储能歹意个想到的就是电池了,电子产品中的电池其实都是电容的一种,在电路中主要起到充放电的作用。

  5、滤波作用

  滤波是电容的作用中比较中要的一部分,几乎所有的电源电路中都会用到。电容越大低频就越容易通过,电容越小高频就越容易通过,因此可以得出容量大的贴片电容滤低频,容量小的电容器滤高频。

  6、时间常数

  时间常数是指过度反应所需要的时间,主要是控制时间常数的大小,从而控制电容充放电的时间。

贴片电容如何区分正负极

  贴片电容又名SMD电容器、表面安装电容器,外表通常为黄色、玄色或淡蓝色。可分为无极性和有极性两类。现在主要探讨一下有极性贴片电容正负极区分。

  贴片铝电解电容电容的正负极区分和丈量电容上面有标志的黑块为负极。在PCB上电容位置上有两个半圆,涂颜色的半圆对应的引脚为负极。也有用引脚是非来区别正负极长脚为正,短脚为负。

  当我们不知道电容的正负极时,可以用万用表来丈量。电容两极之间的介质并不是绝对的绝缘体,它的电阻也不是无穷大,而是一个有限的数值,一般在1000兆欧以上。电容两极之间的电阻叫做绝缘电阻或漏电电阻。只有电解电容的正极接电源正(电阻挡时的黑表笔),负端接电源负(电阻挡时的红表笔)时,电解电容的漏电流才小(漏电阻大)。反之,则电解电容的漏电流增加(漏电阻减小)。这样,我们先假定某极为“+”极,指针式万用表选用R*100或R*1K挡,然后将假定的“+”极与万用表的黑表笔相接,另一电极与万用表的红表笔相接,记下表针休止的刻度(表针靠左阻值大),(对于数字万用表来说可以直接读出读数。)然后将电容放电(两根引线碰一下),然后两只表笔对调,重新进行丈量。两次丈量中,表针最后停留的位置靠左(或阻值大)的那次,黑表笔接的就是电解电容的正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