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德网络分析仪维修N5230A开机报错案例

楼主(2021-01-27):
网络分析仪是一种功能强大的测试测量的仪器仪表,只要按照流程正确使用和操作,可以达到极高的精度,它通过使用自身的信号源来进行比对和测量其他电子设备、电子元器件、电子零件、网络接头、电缆线等电气特性和性能参数是否符合标准和要求,能精确地测量入射波、反射波、传输波中的幅度和相位信息,通过比值测量法定量描述被测器件的反射和传输特性。如果正确使用一般这种仪器很少出故障的。近期北京一家研究所送修一台40G的N5230A网络分析仪。下面简单分享安泰维修网络分析仪的过程。

一、仪器型号

是德N5230A网络分析仪

二、检测过程

仪器通电开机正常,接下来进行自检操作,发现仪器23G以上报错,SOURCE unlevel。

三、检修过程

网络分析仪出现开机报错,unleve故障属于常见常修的故障,发现故障就知道问题在哪里。

检测:经检测,仪器源模块损坏。

维修:更换源模块损坏组件,整机调整检测仪器

四、修复检测

开机进行自检通过,报错消失,测试仪器正常。

五、使用注意事项

1、测试产品时,不能直接加电测试。

2、测试功放前,必须在频谱仪上检测过没有自激,才能用网络仪测其它指标。

3、防止有大的直流电加入,网络仪最大能承受10V的直流电。

4、防止过信号的输入。

5、网络分析仪的最大允许输入信号为20dBm。

6、输入信号大于10dBm时,应加相应的衰减器。

7、仪器使用前确保已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