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FX3U求助!!!

楼主(2021-01-27):
三菱PLC fx3u控制42步进电机,在屏幕上分别输入X轴和Z轴的数值,点击启动按钮,两个轴就可以运动到那个位置!新手小白有大神能指导吗?或者给个思路、资料也是可以的。

网友A:
这个2轴只能独立运动,机械允许2个轴同时运动吗?

网友A:
你要简单做位置定位,直接DRVA指令就行了,速度、位置都在触摸屏设定

网友B:
官网上下载运动控制手册照着程序编程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简单做位置定位,直接DRVA指令就行了,速度、位置都在触摸屏设定...



要两个轴同时动,就是两个点的位置输入了,点了启动,才会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官网上下载运动控制手册照着程序编程即可



好的,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2轴只能独立运动,机械允许2个轴同时运动吗?

M0 DDRVA D0 K3000 Y0 Y7

M1 DDRVA D100 K3000 Y1 Y6

用这个的话为什么步进电机不动,输入了数值也不会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乖乖小笨熊"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内容: 这个2轴只能独立运动,机械允许2个轴同时运动吗?M0 DDRVA D0 K3000 Y0 Y7M1 DDRVA D100 K3000 Y...



数据寄存器D0 D100设置数据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quinto173" 的回复,发表在6楼        对内容: 【引用 "乖乖小笨熊"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内容: 这个2轴只能独立运动,机械允许2个轴同时运动吗?M0 DDRVA ...



现在能动了 感谢

网友D:
第一步 FX3UMT的还是FX3UMR的,
第二部 脉冲方向有没有接对,

第三部 监视D8340数据有没有变化

网友E:
先确认选型是否是MT类型的PLC,其次选用相应的指令例如,PLSY,DRVA,DRVI,对应结合手册案例来看,就懂了

楼主(2021-03-01):
引用 网友D:
第一步 FX3UMT的还是FX3UMR的,第二部 脉冲方向有没有接对,第三部 监视D8340数据有没有变化...



感谢老哥,问题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确认选型是否是MT类型的PLC,其次选用相应的指令例如,PLSY,DRVA,DRVI,对应结合手册案例来看,就懂了...



明白,感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