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用MCGS触摸屏去读取双精度浮点数

楼主(2021-01-27):
MCGS触摸屏中只有32位浮点数格式如何去读取一个64位的浮点数,使用的是Modbus协议

网友A:
应该不支持 64位的浮点数读取,可以再跟官方确认下。

比如 :

wincc modbus tcp 就不支持64为数据类型

http://www.ad.siemens.com.cn/service/answer/solved_207385_1032.html

网友B:
下位机是什么设备?能否编程?如果可以编程,可以尝试吧64位浮点数转换为32位浮点数,这样MCGS就可以读取了。

网友C(2021-03-01):
引用 网友B:
下位机是什么设备?能否编程?如果可以编程,可以尝试吧64位浮点数转换为32位浮点数,这样MCGS就可以读取了。...



会不会损失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