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10不能安装三菱GXWOrs,解决方法!

楼主(2021-01-27):
windows 10 不能安装三菱 GX WOrs 解决方法!

GX WOrks2 安装方法给大家分享一下,安装不了的可以参考一下

GX Works2 Ver 1591R\Disk1\setup

或者

GX Works2 Ver 1591R\Disk2\setup

或者

GX Works2 Ver 1591R\Disk4\setup

或者

GX Works2 Ver 1591R\Disk4\setup

每一个都试一下

产品序列号:570-986818410。安装时不用打勾。请看提示。

安装好后,再装仿真软件GX Simulator6-C仿真软件。产品序列号和编程软件一样。

正确安装后软件出错。重装系统。安装时最好先卸载360软件,成功率更高一些。

网友A:
1、可以将4个Disk的文件复制到同一个目录下然后执行SETUP。

2、GX Works内置仿真软件,不需要再安装连FX3U都不支持的GX Simulator6,听楼主的话一般都要做好沟里起来的准备。

HAVE F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