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机械传动多种方式的优缺点

楼主(2021-01-28):
1.齿轮传动
分类:平面齿轮传动、空间齿轮传动。
长处: 适用的圆周速度和功率规模广;传动比精确、稳定、功率高;作业可靠性高、寿数长;可完成平行轴、恣意角相交轴和恣意角交织轴之间的传动。
缺陷: 要求较高的制作和设备精度、本钱较高。;不适宜远距离两轴之间的传动。渐开线规范齿轮基本尺度的名称有 齿顶圆;齿根圆;分度圆;摸数;压力角等。

2.涡轮涡杆传动
适用于空间笔直而不相交的两轴间的运动和动力。
长处:传动比大;结构尺度紧凑。
缺陷:轴向力大、易发热、功率低;只能单向传动。
涡轮涡杆传动的主要参数有:模数;压力角;蜗轮分度圆;蜗杆分度圆;导程;蜗轮齿数;蜗杆头数;传动比等。

3.带传动
包括 主动轮、从动轮 ;环形带。
1)用于两轴平行反转方向相同的场合,称为开口运动,中心距和包角的概念。
2)带的型式按横截面形状可分为平带、V带和特别带三大类。
3)应用时重点是:传动比的核算;带的应力分析核算;单根V带的许用功率。

长处: 适用于两轴中心距较大的传动;带具有杰出的挠性,可缓和冲击,吸收振荡;过载时打滑避免损坏其他零部件;结构简略、本钱低价。
缺陷: 传动的外廓尺度较大;需张紧设备; 因为打滑,不能保证固定不变的传动比 ;带的寿数较短;传动功率较低。

4.链传动
包括 主动链、从动链 ;环形链条。
链传动与齿轮传动比较,其主要特色:制作和设备精度要求较低;中心距较大时,其传动结构简略;瞬时链速和瞬时传动比不是常数,传动平稳性较差。

二、电气伺服
1、精确度高
伺服电机作为动力源,由滚珠丝杠和同步皮带等组成结构简略而功率很高的传动组织。它的重复精度差错是0.01%。
2、节省动力
可将作业循环中的减速阶段开释的能量转换为电能再次利用,从而减低了运转本钱,衔接的电力设备仅是液压驱动所需电力设备的25%。

3、精密操控
依据设定参数完成精确操控,在高精度传感器、计量设备、核算机技能支持下,能够大大超越其他操控方法能达到的操控精度。
4、改进环保水平
因为运用动力种类的削减及其优化的性能,污染源削减了,噪音下降了,为工厂的环保作业,供给了更杰出的保证。
5、下降噪音
其运转噪音值低于70分贝,大约是液压驱动注塑机噪音值的2/3。
6、节约本钱
此机去除了液压油的本钱和引起的麻烦,没有硬管或软喉,无须对液压油冷却,大幅度下降了冷却水本钱等。

三、电动液压
1.长处
1)从结构上看,其单位分量的输出功率和单位尺度输出功率在四类传动方法中是力压群芳的,有很大的力矩惯量比,在传递相同功率的情况下,液压传动设备的体积小、分量轻、惯性小、结构紧凑、布局灵活。
2)从作业性能上看,速度、扭矩、功率均可无级调理,动作呼应性快,能敏捷换向和变速,电机操控器调速规模宽,调速规模可达100:l到2000:1;动作快速性好,操控、调理比较简略,操纵比较便利、省力,便于与电气操控相配合,以及与CPU(核算机)的衔接,便于完成自动化。
3)永磁同步电机电机操控器从运用维护上看,元件的自润滑性好,易完成过载维护与保压,安全可靠;元件易于完成系列化、规范化、通用化。
4)所有选用液压技能的设备安全可靠性好。
5)经济:液压技能的可塑性和可变性很强,可以添加柔性出产的柔度,和简略对出产程序进行改变和调整,液压元件相对说来制作本钱也不高,适应性比较强。
6)液压易与电机操控器微机操控等新技能相结合,构成“机-电-液-光”一体化已成为世界发展的潮流,便于完成数字化。

2.缺陷
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液压传动也不破例。
1)液压传动因有相对运动表面不可避免地存在走漏,一起油液不是绝对不可压缩的,加上油管等弹性变形,液压传动不能得到严格的传动比,因而不能用于如加工螺纹齿轮等机床的内联传动链中。
2)油液流动过程中存在沿损失、部分损失和走漏损失,传动功率较低,不适宜远距离传动。
3)在高温和低温条件下,选用液压传动有必定的困难。
4)为避免漏油以及为满意某些性能上的要求,液压元件制作精度要求高,给运用与修理保养带来必定困难。
5)产生故障不易查看,特别是液压技能不太普及的单位,这一对立往往阻碍着液压技能的进一步推广应用。液压设备修理需求依赖经历,培训液压技能人员的时间较长。

四、气压
1.长处
1)以空气为作业介质,作业介质取得比较简略,用后的空气排到大气中,处理便利,与液压传动比较不用设置回收的油箱和管道。
2)因空气的粘度很小(约为液压油动力粘度的万分之一),其损失也很小,所以便于集中供气、远距离运送。外走漏不会像液压传动那样严重污染环境。
3)与液压传动比较,气压传动动作敏捷、反响快、维护简略、作业介质清洁,不存在介质蜕变等问题。
4)作业环境适应性好,特别在易燃、易爆、多尘埃、强磁、辐射、振荡等恶劣作业环境中,比液压、电子、电气操控优越。
5)本钱低,过载能自动维护。

2.缺陷
1)因为空气具有可压缩性,因而作业速度稳定性稍差。但选用气液联动设备会得到较满意的效果。
2)因作业压力低(一般为0.31.0MPa),又因结构尺度不宜过大,总输出力不宜大于10~40kN
3)噪声较大,在高速排气时要加消声器。
4)气动设备中的气信号传递速度在声速以内比电子及光速慢,因而,气动操控系统不宜用于元件级数过多的杂乱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