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雷达物位计的原理、安装维护

楼主(2021-01-28):
雷达物位计是通过天线向被测介质物位发射微波,然后测出微波发射和反射回来的时间而得容器内液位的一种仪表。

特点:①无位移、无传动部件、非接触式测量,不受温度、压力、蒸汽、气雾和粉尘的限制,适用于粘度大的介质、有毒或无毒卫生型介质、有腐蚀性介质的物位测量;
②雷达液位计测量盲区小,精度高;

雷达物位计安装注意事项

(1)安装雷达物位计时,应避开进料口、进料帘和旋涡,因为液体在注入时会产生幅度比被测液位反射的有效回波大得多的虚假回波。同时,旋涡引起的不规则液位会对微波信号产生散射,从而引起有效信号的衰减,所以应避开它们。
(2)测量液位的场合,宜垂直向下检测安装。雷达的波束中心距容器壁的距离应大于由束射角、测量范围计算出来的最低液(料)位处的波束半径
(3)对于有搅拌器的容器,雷达液位计的安装位置不要在搅拌器附近,因为搅拌时会产生不规则的漩涡,它会造成雷达信号的衰减。同时搅拌器的叶片也会对微波信号造成虚假的回波,特别是被测物体的相对介电常数较小和低液位时,搅拌器所造成的影响更为严重。
(4)当雷达物位计用于测量腐蚀性和易结晶的物体液位时,为了防止介质对传感器的影响,制造厂一般都采用带有聚四氟乙烯测量窗和分离法兰式结构。这些部件的温度不能太高,聚四氟乙烯的最高温度为200℃。为了避免高温对雷达天线的影响,也为了防止膜片上存在的结晶物影响仪表正常工作,要求法兰端面和最高液位之间至少有100~800mm的安全距离。

雷达物位计的日常维护:

点击查看原图大小

雷达物位计的日常检查维护主要是看电源电压和输出电流是否正常。仪表通电后,大约需要30~60min仪表才能正常工作。如果投于后仪表没有输出,则应检查电源是否真正接上,并检查保险丝是否烧坏。 对于不超过2个月的短期停运,仪表电源不必切断。雷达物位计雷达头内部的使用温度为65℃,一般使用情况下是不会超过这个温度的,但若被测介质的温度很高,则雷达头内部的温度有可能超过65℃。这时,可以用少量的仪表风经紫铜管自雨水帽吹入雷达头,以将内部的温度降下来,绝对不要用水或其他液体进行机械冷却。雷达物位计使用时是和设备连成一体的,整个系统是密封的,所以平时还应检查各部件连接处的密封情况是否良好。

雷达物位计故障检查处理:
雷达物位计在使用时,如果仪表输出老在最大值,这很可能是石英窗下面有水柱,用水冲洗后便会正常工作。但是,如果石英晶体沾上物料或脏物质,则需要及时清洗。
方法是:关掉球阀,拆下罩子法兰和石英窗法兰,用绸布蘸酒精、汽油等溶剂擦揩石英表面,不可用碱性溶剂擦洗,最后要将石英玻璃擦干揩净。在清洗过程中,不要拆开石英固定螺钉,不要用金属钳子,以免损伤石英表面的喷涂层。重装石英窗法兰时,石墨不锈钢缠绕垫圈要按工厂要求更换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