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处理NHR-8748彩色无纸记录仪的故障?

楼主(2021-01-28):
彩色 无纸记录仪上电后不显示。 首先检查电源220V是否有电压,电压是否接到仪表的电源接口上,然后检查仪表的保险丝是否断,如果断了更换即可。接下来拧下仪表后的固定螺钉,将表芯从前面抽出,检查电源板的电缆与主板间是否插接好。这个型号是虹润仪表公司生产的吧,如果还没有处理完故障就要联系厂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