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磁直流电机退磁了怎么办?看看这个方法

楼主(2021-01-28):
        很多用户会有一个疑问就是永磁直流电机如果退磁了怎么办?如何去处理?下面我们来介绍一下方法。

1.正确选择永磁电机功率

退磁和永磁直流电机的功率选择有关。正确选择永磁直流电机的功率可以预防或延缓退磁。永磁同步电机退磁的主要原因是是温度过高,过载是温度过高的主要原因。

因此,在选择永磁电机功率时要留有一定的余量,根据负载的实际情况,一般20%左右比较合适。

2.避免重载起动和频繁起动

起动转矩是振荡的,在起动转矩波谷段,定子磁场对转子磁极就是退磁作用。因此尽量避免永磁直流电机重载和频繁起动。

3.改进设计

(1)适当的增加永磁体的厚度

从永磁直流电机设计和制造的角度,要考虑电枢反应、电磁转矩和永磁体退磁三者之间的关系。

在转矩绕组电流产生的磁通和径向力绕组产生的磁通的共同在作用下,转子表面永磁体容易引起退磁。

在永磁直流电机气隙不变的情况下,要保证永磁体不退磁,最为有效的方法就是适当增加永磁体的厚度。

(2)转子内部有通风槽回路,降低转子温升

转子温升过高,永磁体将会产生不可逆的失磁。在结构设计时,可以设计转子内部通风回路,直接冷却磁钢。不仅降低了磁钢温度,也提高了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