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是如何通过驱动来调整速度?

楼主(2021-01-28):
电机系统中,动能来自给电机供电的电源,电机产生力矩来加速质量运动。

电机转子和与电机相连的机械系统的惯性中有能量储存。简单地说,机械系统可以被设想成与电机轴耦合的飞轮。
动能可以用公式Iω2来计算,其中I是惯性力矩,ω是角速度。速度越快或惯性越大,则储存的能量就越多。
当旋转机械的电源被切断时,储存在运动质量中的能量将耗散成系统的机械损耗。大部分能量因为摩擦而被转换成热能。如果摩擦不大,那么马达就会停得很慢。这时,驱动电机从电动状态转换到发电状态,但是由于没有电流通道,也就没有电磁转矩来帮助停止电机的运转。
这种方法有时也被称为“短路制动”。事实上,短路通常是通过下管MOSFET提供电流通路,并开启H桥。
如果这个能量很小(速度慢或者惯性小),那么电压在这个时候的上升可以忽略。有时,如果能量过多或电容不足,电压可能会上升到破坏性水平。这将损坏电机驱动电路或连接到同一电源的其他电路。
电机驱动有几种方法可以处理回流到电源的能量。一个是在电源上放置大电容器。虽然这种方法有时会被采用,但是由于物理或成本的限制,大电容器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可行的。
另外一个解决方案是使用马达驱动的半导体钳钳装置,将电源延伸到TVS或齐纳二极管。使用钳位装置在电源电压超过正常工作电压时击穿电压。在再生能使电压升高的情况下,钳位装置可以击穿电压来保护系统。返回电源的能量在箝位器件中以热量的形式消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