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助手使用的问题

楼主(2021-01-28):
最近想学习串口助手和modbus rtu调试助手,没什么经验失败较多,希望大家多多支持,问题如下;

  1. 我在触摸屏上添加了一个modbus rtu设备(实际是PLC),想用串口调试助手代替这个PLC和触摸屏测试,为什么电脑串口和触摸屏接上线后,屏幕还显示未连接设备?

  2. 串口助手能不能做从站? 我在西门子PLC中调用modbus rtu主站库,PLC每5秒读一次40001的数据,串口助手可以被动的给PLC返回数据吗?

小白一个,请见笑。

网友A:
可以的,通不上应该是你哪个地方设置有误

网友B:
明白楼主的意思,可以用Modbus Slave调试助手模拟Modbus RTU从站,你站内信联系我,我发给你。

网友C:
不能被动回馈,要么,PLC做从站,          要么上位机自己写一段程序来跟PLC交互,

网友D:
可以,建议 :1.指令正确,用两套软件直接通,一个主一个从,测试通过,加深你对指令的理解

                      2.触摸屏主站, 短接串口23脚,看能否返回数据,这样的话,保证主站正确

                      .设置助手为从站,继续测试,设置到底是485还是232

网友E(2021-04-10):
DotTrend(百度搜)是一款用来记录modbus通信数据以及将数据绘制成渐变曲线的调试测试监控软件,欢迎使用

https://blog.csdn.net/wudonglincsdn/article/details/105966106?spm=1001.2014.3001.5501

网友F:
无协议rs232通讯,宏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