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图案填充:什么是CAD线图案?

楼主(2021-01-29):
在使用国产CAD软件绘制建筑CAD图纸的过程中,经常会用到CAD图案填充功能,那么在浩辰CAD建筑软件中如何使用线图案填充呢?接下来的CAD教程就和小编一起来看看国产CAD软件——浩辰CAD建筑软件中CAD图案填充之线图案功能介绍吧!

CAD图案填充:线图案

首先打开浩辰CAD建筑软件,然后找到并依次点击通用工具→图案工具→线图案(XTA),单击菜单命令后,显示对话框如下图所示:

线图案对象提供了图案翻转、宽度属性,特别适用于施工图的详图绘制。

线图案是用于生成连续的图案填充的新增对象,它支持夹点拉伸与宽度参数修改,与CAD的 Hatch(图案)填充不同,浩辰CAD建筑软件中线图案可以先定义一条开口的线图案填充轨迹线,图案以该线为基准沿线生成,可调整图案宽度、设置对齐方式、方向与填充比例,也可以被CAD命令裁剪、延伸、打断,闭合的线图案还可以参与布尔运算。

注意:选取基线不在中间的线图案,双击填充图案,使用“图案翻转”选项可方便改变  图案的左右方向。

CAD图案填充:线图案对话框控件说明

【动态绘制】在图上连续取点,以类似 pline 的绘制方法创建线图案路径,同时显示图案效果;

【选择路径】选择已有的多段线、圆弧、直线,作为线图案路径;

【单元对齐】有单元自调、两边对齐和中间对齐共三种对齐方式,用于调整图案单元之  间的连接关系;单元自调是自动调整单元长度使若干个单元能拼接成总长  度,两边对齐和中间对齐均不改变单元长度,单元之间的缝隙在两边对齐  中为均布,而中间对齐则把缝隙留在线段的两边;

【图案宽度<】定义线图案填充的真实宽度,可从图上以两点距离量度获得(不含比例);

填充图案百分比  勾选此项后可设置填充图案与基点之间的宽度,用于调整保温层等内填充  图案与基线的关系,不勾选则为 100%;

【基线位置】有中间、左边和右边三种选择,用于调整图案与基线之间的横向关系,动  态绘制确认;

【图案选择】单击图像框进入图库管理系统选择预定义的线图案。

以上就是国产CAD软件——浩辰CAD建筑软件中CAD图案填充之线图案的相关功能介绍,是不是很简单呢?有需要的小伙伴可以参考本篇CAD教程来了解线图案填充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