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USB转232与232转485怎么连接

楼主(2021-01-29):
USB转232和RS232转485之间怎么连接是对的?下面有2图, 图1是直插,图2是USB转232和232转485不是直插,而是用电线连接,双方的2号脚接到对方3号脚,3号脚接到对方2号脚。  哪种接法正确?

网友A:
可以用串口助手测试一下

网友B:
找到脚位表看看

然后对着接

网友C:
用串口助手测试,一般情况公母头,是2对3,3对2

网友D:
用个串口调试工具 测试一下

网友E:
谢谢楼主,好用,终于把原来的升级了!

网友F:
卖西门子G120变频器/V90/V20/PLC   需要可拨  壹叁捌柒壹零叁贰柒伍玖

网友G:
232  两头不能直接连阵脚   应该对称   发对接    接对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