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200PLC在编程调试档位为何无法下载?

楼主(2021-01-29):
提示连接CPU失败image.png,是否支持WIN10 64位系统。

网友A:
NA200系列PLC程序下载,首先需要正确的硬件连接:两根线缆(USB转串口线、NA200编程电缆);其次需要将PLC置于P档断电重启;最后查看电脑设备管理器确定使用的端口号然后在NA200Pro编程软件中选择端口号后下载。

网友B:
傲拓NA200系列PLC在下载时除了USB转串口线之外还要接一根专用的编程电缆

网友C:
NA200系列PLC程序下载,首先需要正确的硬件连接:两根线缆(USB转串口线、NA200编程电缆),第一次连接的时候需要下载一下驱动 下个驱动精灵识别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D(2021-02-28):
1、检查防火墙是否关闭。

2、检查编程线缆及串口是否正确。

网友E:
要准备一根USB转232转接头,准备一根DB9针编程线缆,DB9针为母头,线序为23收发5接地。

楼主(2021-04-01):
目前购买了力特的USB转232加上南大傲拓自带的编程电缆,安装完串口驱动后即可完成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