傲拓NA300系列PLC使用

楼主(2021-01-29):
南大傲拓NA300系列PLC跟变频器通讯该怎么做

网友A:
PLC跟变频器通讯一般都是RS485串口通讯,NA300的CPU模块本身自带两个485口,在NAPRO编程软件的硬件配置过程中,要给相应的串口选择MODBUS MASTER协议,在高级设置中的协议配置表中,根据MODBUS通讯的功能码、规约地址等等进行填写,当然,首先要明确变频器支持哪几种功能码,明确各参数的地址。

网友B:
比较推荐使用串口通讯,傲拓的编程软件里在进行PLC配置的时候就可以把串口协议一起配置完成,非常方便。NA300的CPU本体上的串口有modbus master协议,有些CPU本体上的串口只有自由口协议可选,需要搭配MODRW功能块使用。

网友C:
主要看这个变频器提供什么样的通讯方式,例如一楼所说的这种485串口进行通讯,可直接采用模块自带的串口进行通讯,如果变频器使用的是CAN总线通讯的话,则需要配置相应的通讯扩展模块,走的是CAN2.0协议需要配CMM301-0204通讯扩展模块,走的是CANOPEN协议的话则需要配置CMM301-0104通讯扩展模块.

网友D:
一般UPS都会配备RS232或者RS485串口,目前NA300CPU本体自带两个RS485串口,支持标准的MODBUS RTU协议,如果类似于施耐德UPS使用MODBUS ASCII协议的话,可采用自由口通讯方式,另外注意RS232通讯距离有限,故建议使用485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