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Pro的浮点数变量怎么建立的

楼主(2021-01-29):
NAPro的浮点数变量怎么建立的

网友A:
在NAPro中的“数据”-“变量表”中新建变量,可以在“类型”栏选择需要的数据类型,如果需要多个同类型的变量可以更改维数。

网友B:
傲拓的侯工曾经提醒我,原来地址是V区的,可以改成MW区,但是要以奇数开头。

网友C:
在变量表中新建一个变量,数据类型选择REAL,在编程时需要使用变量表中的变量名,不可使用后面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