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大傲拓PLC怎么下载程序

楼主(2021-01-29):
使用南大傲拓NA300PLC,怎么下载程序

网友A:
首先如果是200PLC,将PLC打到P,断电重启,使用NA200pro软件选择在线选项卡,选择串口 串口选择实际PLC与电脑连接的串口 然后再选择下载选项卡,再选择下载全部程序,PLC拨码打到R档 然后断电重启 即可完成程序下载。

网友B:
如果你是首次进行程序下载,首先将CPU上面的摇头开关打到DEBUG状态,然后将CPU断电重启,重启完成后CPU的R灯、F灯快闪,此时CPU模块的IP地址为192.168.1.66,这是在底层写死的IP地址,此时你将编译好的软件,选择下载菜单栏中的手动下载,将程序下载进去,下载完成后会提示是否复位PLC,点击是,然后将CPU的摇头开关拨到RUN状态,再断电重启,重启完成后,CPU的P灯、A灯常亮,R灯闪烁,此时代表程序已经下载完成。

之后进行程序下载直接通过快捷工具栏中的下载即可完成。

网友C(2021-11-21):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是首次进行程序下载,首先将CPU上面的摇头开关打到DEBUG状态,然后将CPU断电重启,重启完成后CPU的R灯、F灯快闪,此时CPU模块的IP地址为192.168.1.66,这是在底层写死的IP地址,此时你将编译好的软件,选择下载菜单栏中的手动下载,将程序下载进去,下载完成后会提示是否复位PLC,点击是,然后将CPU的摇头开关拨到RUN状态,再断电重启,重启完成后,CPU的P灯、A灯常亮,R灯闪烁,此时代表程序已经下载完成。之后进行程序下载直接通过快捷工具栏中的下载即可完成。

没有原PLC,能否上载程序,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