傲拓PLC下载

楼主(2021-01-29):
大家使用傲拓PLC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下载失败的情况??可以怎么检查呢???急急急!!!!

网友A:
首先检查硬件连接;其次检查网络是否为同一网段;最后可以将防火墙关闭、将编程软件加入系统白名单。

网友B:
某些电脑安全级别较高,会拦截下载,可以将软件卸载,再将软件安装在除C盘之外的地方,再尝试下载哦。

网友C:
使用串口下载的话,需要检查USB驱动是否正确安装,并检查端口号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D:
我之前使用的NA200PLC是串口驱动软件未安装,串口无法识别,且软件中要选对串口号。

网友E:
我有南大傲拓的PLC,不过安装软件后不能下载就没有玩了

网友F:
驱动,传输线,本体加密,这三个方面思路

网友G:
1、首先检查物理连接,可将PLC打到DEBUG状态,重新上电后ping 192.168.1.66,这个是调试默认IP

2、关闭电脑防火墙及杀毒软件

3、将NAPRO编程软件加入系统白名单

4、注意PLC版本与编程软件版本匹配问题,一般这种情况会在大型NA400系列PLC中出现,可联系厂家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