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大傲拓PLC通讯问题

楼主(2021-01-29):
我使用南大傲拓NA2000PLC与昆仑通泰触摸屏通讯,触摸屏上浮点数数据与PLC数据不一致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傲拓科技PLC内部数据一般为字型,当建立浮点型变量后一般占据两个字型测点、或者四个V区测点,如果说与触摸屏上不一致,可能是由于高低直接排序的缘故,尝试其他排序即可。

网友B:
1、首先要确保寄存器规约地址没问题

2、在触摸屏数据类型要设置恰当

3、注意高低字节排序,傲拓的高低字节排序为3412

网友C(2021-02-28):
首先需要检查触摸屏侧数据类型设置是否正确,然后检查高低字节排序。

网友D:
一般需要将触摸屏32位浮点数编码格式与PLC的编码格式设置相同,建议在触摸屏中进行浮点数线性变化,这样可以避免编码格式不同的情况。

网友E:
首先需要检查数据的寄存器地址是否无误,其次讲数据的高低位互换试试。

网友F:
PLC本身所有测点都是BOOL型或者WORD型,浮点型的变量需要在变量表中进行自定义,地址默认为V区,该浮点型变量需要跟上位机通讯时,地址要改为MW区地址,重点是要奇数开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