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循环小程序

楼主(2021-01-29):
PLC里面也可以使用类C的编程语言,在西门子中叫SCL,在三菱中叫ST。说的就是这种,在复杂算法中常用且方便构造算法。

#sum:=0;

FOR #i_1 := 0 TO #n DO

    // Statement section FOR

    #sum := #sum+ #i_1;

END_FOR;

#sum_out := #sum;

网友A:
附上Pascal语言中For的例子,当然很多菜鸟可能连Pascal都没有听说过。

for I := 2 to 63 do

if Data[I] > Max then

Max := Data[I];

for I := ListBox1.Items.Count - 1 downto 0 do

ListBox1.Items[I] := UpperCase(ListBox1.Items[I]);

for I := 1 to 10 do

for J := 1 to 10 do

begin

X := 0;

for K := 1 to 10 do

X := X + Mat1[I, K] * Mat2[K, J];

Mat[I, J] := X;

end;

for C := Red to Blue do Check(C);

HAVE FUN!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附上Pascal语言中For的例子,当然很多菜鸟可能连Pascal都没有听说过。for I := 2 to 63 doif Data[I] > Max thenMax := Data[I];for I...

网友B:
都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