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PLC寄存器占多少位怎么看

楼主(2021-01-29):
GE PLC里寄存器怎么看占多少位?西门子有V、VB、VW可以看出是位、字节还是字,可GE的怎么看?求教高手指点。

网友A:
西门子1200 1500 300 400 也没有V、VB、VW,最起码先把数据类型分类看明白怎么回事吧

网友B:
可以用char数据与取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