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ka机器人焊点计数

楼主(2021-01-30):
i求助,库卡机器人如何实现焊点计数,那位大神有编好的程序和具体的解释

网友A:
用断电保持数据存储。做好一个数据加1来计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断电保持数据存储。做好一个数据加1来计数

        具体应该怎么做,有现成程序吗

网友B:
每次电弧关的下一步做个加法嘛

网友C:
具体应该怎么做,有现成程序吗

网友D:
每次一个焊点 动作结束   作一次 N=N+1   在变量里就可以查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