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S7-1200使用LMQTT_Client功能块,与搭建好的EMQ服务器通讯

楼主(2021-01-31):
PLCS7-1200,博图版本V15.1,CPU是1215DC/DCDC,云服务器已经搭建成功,用MQTTBOX测试过了,但是PLC中一直没有通讯成功,不知道是参数设置问题还是哪个地方设置的不正确,请指教!

网友A:
我记得PLC的硬件网口标识符默认都是网口一是64,二是72,不是66.这个值可以在硬件组态里看的到

楼主:
您好,我用的S7-1200  1215有两个接口,硬件网口标识符有一个总的是64,两个网口又分别对应65、66,但我都试了一遍,都是报错80C6,查阅了相关资料,意思是:无法连接到连接伙伴(网络错误)。

现在不知道该咋办了,一直不通

网友A:
1、标识符填64

2、换个Connection ID试下,然后重启PLC。

3、在PING下地址看看物理网络能不能通(必要条件)

4、检查下通讯参数块用的是系统块还是MQTTDATA这个块,右键FB块可以看到

5、客户端就这么多东西,你可以找个仿真软件测试下。如果没问题就是服务端的问题。

网友A:
1、标识符填64

2、换个Connection ID试下,然后重启PLC。

3、在PING下地址看看物理网络能不能通(必要条件)

4、检查下通讯参数块用的是系统分配的块还是DATA背景块,右键FB块可以看到

5、客户端就这么多东西,你可以找个仿真软件测试下。如果没问题就是服务端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标识符填642、换个Connection ID试下,然后重启PLC。3、在PING下地址看看物理网络能不能通(必要条件)4、检查下通讯参数块用的是系统分配的块还是DATA背景块,右键FB块可以看到...



谢谢!现在标识符我设置为64了,connection ID也换了几个,然后ping了以下服务器的ip可以ping通,CPU的ip地址我随便写了一个,跟服务器的ip在同一个网段内,路由器地址也是跟服务器在同一个网段内。目前还是报错80C6。37e117b664d787e7e5dc77b08ba041e.png

这个localport是随便写吗?对于cpu和路由器的ip有什么特殊要求吗,是不是也得ping一下看看能不能ping通?我现在ping了plc CPU的以太网ip地址,第一次是显示无法访问目标主机,再次ping一下CPU  ip,就ping通了。e5c210b7cd69d1e6cad5bdfe8f0ff1b.png

最后还想请教一下,通讯参数块我是从官网下载的LMQTT_Client库,然后拖动到我的程序块里面的。您说的“通讯参数块用的是系统分配的块还是DATA背景块,右键FB块可以看到”我不太明白是什么意思,还请指教!

楼主:
难道是MQTT对硬件接线也有要求吗?我只接了一个网线,连接电脑和PLC,下载程序用的。电脑连接的无线网。

楼主:
对了,我的云服务器ip是外网,是不是需要在PLC中设置DNS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了,我的云服务器ip是外网,是不是需要在PLC中设置DNS呢?

1、作为客户端local port 不用写默认0

2、鼠标放到fb上右键系统会提前是否用系统块,如果选了在程序-系统块即可以看的到。和data块二选一两个都可以。

3、我看了你只是ping通了plc,只能说明你的电脑和plc是通的,你需要在ping230这个云服务器。

4、如果云服务器是外网应该有个交换机,你plc的路由器功能需要勾选,且ip地址需要指向这个交换机而不是18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client 对了,我的云服务器ip是外网,是不是需要在PLC中设置DNS呢?     内容的回复:1、作为客户端local port 不用写默认02、鼠标放到fb上右键系统会提前是否用...



好的,非常感谢!我的云服务器也是可以ping通的,用MQTTBOX测试软件通讯正常。我又试了一下,还是报错。我觉得应该是访问外网需要交换机的原因。等我弄一个交换机试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client 对了,我的云服务器ip是外网,是不是需要在PLC中设置DNS呢?     内容的回复:1、作为客户端local port 不用写默认02、鼠标放到fb上右键系统会提前是否用...



我的系统块里面没东西,通讯参数块应该是用的data背景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client 对了,我的云服务器ip是外网,是不是需要在PLC中设置DNS呢?     内容的回复:1、作为客户端local port 不用写默认02、鼠标放到fb上右键系统会提前是否用...



是交换机的原因,放上交换机就可以了,非常感谢您的帮助!

网友B:
云平台你填写端口号了吗,端口号502

网友B:
端口号102

网友C:
引用 楼主:
"网友A" 的回复,发表在8楼        对内容: 【回复内容:对:楼主 对了,我的云服务器ip是外网,是不是需要在PLC中设置DNS呢?     内容的回复:1、作为客户端local port 不用写默认02、鼠标放到fb上右键系统会提前是否用...】进行回复:        ----------------------------------------------------------------是交换机的原因,放上交换机就可以了,非常感谢您的帮助!

最后是怎么设置成功的呢,贴个图呗

  • client楼主

    参数设置没有问题,将网线从PLC连到交换机上就行了

网友D(2022-04-19):
引用 网友E:
"网友A" 的回复,发表在8楼        对内容: 【回复内容:对:楼主 对了,我的云服务器ip是外网,是不是需要在PLC中设置DNS呢?     内容的回复:1、作为客户端local port 不用写默认02、鼠标放到fb上右键系统会提前是否用...】进行回复:        ----------------------------------------------------------------是交换机的原因,放上交换机就可以了,非常感谢您的帮助!     内容的回复:最后是怎么设置成功的呢,贴个图呗

您好,诚心的请教一下最后怎么成功的,交换机加在了哪里,非常感谢

  • client楼主

    参数设置没有问题,将网线从PLC连到交换机上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