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对PLC接线提问,这样接线可以吗?

楼主(2021-02-01):
趁着放假,学点PLC,新买个PLC来学习。
PLC 品牌,韩国LS ,型号:XBC-DR60EX
我想 输入端 P23 通过按钮开关, 点亮 输出端 P57 的灯泡,我能否这样接线,麻烦看下我简陋的接线图。

网友A:
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B:
感觉很怪异,你对照PLC接线图看下,很简单的

网友C:
看不懂楼主接线,楼主应该是想用PLC输出24V,但是至少画个图,这样看不清,说不定短路也有可能

网友D:
白色的管脚说明 没拍清楚啊

你是想P23给输入一个信号  程序里收到信号点亮灯泡吧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这接线大概率有问题

网友E(2021-06-03):
顶,这个比较难。支持。。。

网友E:
 好像是不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