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助力士乐DKC伺服报警原因

楼主(2021-02-01):
我这有台力士乐DKC10.3-004-3-MGP -01VRS的伺服放大器不能正常工作,机床上电没有问题,就是按轴工作就显示F8 22,由于没有找到资料,不知道这个显示的信息是什么内容。配的电机是MSM020B-0300-NN-MO-CG0,电机已经寄出去检测过,没有问题。连接的电缆线也量过,两边导通正常,也没有对地的现象。请问各位大神还要怎么排除故障。

网友A(2021-07-07):
这个报错是编码器故障:信号放大器故障,具体要检查你的线路和电机了

网友B(2025-01-17):
到此一游挣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