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计使用过程中的常见问题

楼主(2021-02-01):
1.表征pH电极的参数

零点(Zero)、斜率(Slope)、膜阻抗(Glass Imp.)

零点的表示:pH、mV,

可用范围: 6.50~7.50 pH 或 -30~+30mV

斜率的表示:mV/pH、%

可用范围:53~65mV/pH 或 90%~110%

2.pH取样测量和在线测量的为何存在差别

主观原因:

电极的校准存在问题

离线测量时搅拌不充分

温度补偿错误

客观原因:

在线物料和取样物料组成不同(取出的物料继续反应)

物料pH值温度系数的影响(线测量温度和离线测量温度不同)

物料pH值受流体流动的影响

物料的水分的变化

在线测量和取样测量的客观对比

确认在线和取样测量系统都已正确校准;

检查两个系统的温度设定是否正确;

取出样品放入烧杯;

将在线电极和对比电极同时放入烧杯中测量;

观察两个pH测量系统的读数。

如果两个电极测量结果相近则说明对比结果一致。

pH测量的碱误差

pH测量的碱误差通常在pH>12时

发生

碱误差随测量温度的上升而上升

碱误差导致:pH测量值<pH真实值

pH测量的酸误差

pH测量的酸误差通常在pH<2时发生

酸误差随测量温度的上升而上升

酸误差导致:pH测量值>pH真实值

动力电缆对pH测量的干扰

pH电极的专用电缆不能和动力电缆在同一线管或桥架内,而且二者应离开30~50cm。否则动力电缆形成的电磁场可能对测量造成干扰。

电缆线的保护

电缆线传输高阻抗的电位差信号,应避免受潮、机械损伤和打死折。

4.低温pH测量存在的问题

低温下pH值玻璃电极的内阻急剧增大(呈数量级增大),仪器的输入阻抗与其不匹配,从而产生测量误差,其次由于内阻增大,往往会产生干扰信号。

低温下pH玻璃电极的响应变慢,达到平衡时间增加。

在低温低于零度的条件下,必须选用低内阻pH电极。

5.pH测量的精度取决的因素

校准

正确的步骤

新鲜精确的缓冲液

校准周期

等待至读数稳定

温度

校准和测量时的温度差

温度的测量和控制

电极

清洁的隔膜

正确的选型

6.电极校准周期

被测介质的特性(测量环境)

所要求的测量精度

电极的质量和使用的时间

7.通常pH电极故障

故障:

响应慢

零点漂移

mV/pH 斜率低

在线值和采样值不一样

不同的pH 电极有不同的值

故障原因:

pH 玻璃电极

参比电极

接头 – 电缆

缓冲溶液

pH 仪表

以上1 到 5 的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