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R-J4驱动器应该怎么设置电子齿轮比

楼主(2021-02-01):
请问MR-J4驱动器应该怎么设置电子齿轮比

我需要10000个脉冲转一周 上位机可以进行调速

编码器分辨率为4194304

齿轮比是1:3

电机齿轮是21齿

轴齿轮是63齿

需要怎么设置电子齿轮比

以前用国产的直接将分子设置3分母设置1就可以 三菱的 我不太懂

网友A:
在隔壁论坛搞的,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B:
说明书上,按说明书上操作就行,也可以在WORKS2中设置,然后下载至伺服控制器

网友C:
786432/625

网友D:
image.png使用每圈旋转脉冲数设置功能更便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