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800控制板

楼主(2021-02-01):
ABBDCS800的控制板SDCS-CON-4的版本号不一样,能否互换?

网友A:
可以互换,不过版本低的话可能拷贝不了高版本的参数

楼主:
12脉串联系统中励磁单元的控制板SDCS-CON-4的版本号为3.7,主机单元中控制板SDCS-CON-4的版本号为3.6,通信联系不上,报F516故障,为何?

网友A(2021-05-06):
通讯不上有几个可能:1.参数设定的是否对。2.主板和通讯板硬件的故障,可以分别先和励磁连接看是否能通讯上,如果都可以通讯上那证明主板是好的。3.就是接线是否对或者短路

网友A(2021-12-08):
经实践证明,主从控制360版本和370版本是通信连不上的,要版本一样才能通讯连接得上

楼主(2022-02-08):
谢谢董工!,ABB人员把版本下载成一样的,励磁单元和主机通讯恢复正常。

网友A:
ABB刷dcs800软件不便宜啊,我们也可以刷 SDCS-CON-4  最新的80X370 软件,同行有需要的可以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