傲拓科技NA200H模拟量输入怎么设置

楼主(2021-02-01):
新人一枚,傲拓的NA200H 模拟量输入输出在哪里设置参数

网友A:
 NA200HPLC模拟量输入分为两种情况,第一:CPU201-1101本体自带5路4-20MA模拟量输入,第二:使用模拟量输入扩展模块。

1、本体自带5路4-20MA模拟量输入使用方法;

在对本体5路模拟量输入模块进行配置时,右键单击测点表-----点击IW寄存器区,在%IW1-%IW5区信号类型里选择4-20mA,如下图所示;

2、模拟量输入模块使用方法;

在软件硬件配置中,点击扩展模块属性,弹出属性对话框,选择输入的信号类型,填写工程量上下限值即可完成配置,如下图所示:

网友B:
补充一点,NA200HPLC模拟量设置上下限值后可以在变量表里面直接使用转换好上下限的值

网友C:
CPU本体自带模拟量输入通道的话可以在测点表种直接设置,如果需要模拟量扩展模块的话可以点击扩展模块属性进行设置。

网友D:
根据传感器信号类型在模拟量模块中选择相应信号类型,并且可设置工程量上下限进行线性变化,变换后的值在变量表中生成。

网友E:
补充,使用模拟量模块首先需要在硬件配置中配置模拟量模块,然后便可以在程序中直接使用模拟量测点。

网友F:
在模拟量输入模块配置里设置工程量上下限,可以在变量表中生成AIM变量组,显示线性变换后的工程量值,不过如果后期需要更改工程量上下限的话,还是建议通过自定功能块的形式自己写LC线性变换功能块,这样的话工程量上下限可以设置成变量,随时更改上下限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