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开关动特性测试仪试验速度参量的定义

楼主(2021-02-01):
  高压开关动特性测试仪试验速度参量的定义,高压开关只有保证适当的分、合闸速度,才能充分发挥其开断电流的能力,以及减小合闸过程中预击穿造成的触头电磨损及避免发生触头烧损、喷油,甚至发生爆炸。而刚合速度的降低,若合闸于短路故障时,由于阻碍触头关合电动力的作用,将引起触头振动或使其处于停滞状态,同样容易引起爆炸,特别是在自动重合闸不成功情况下更是如此。反之,速度过高,将使运动机构受到过度的机械应力,造成个别部件损坏或使用寿命缩短。同时,由于强烈的机械冲击和振动,还将使触头弹跳时间加长。真空和SF6断路器的情况相似。

  高压开关分、合闸严重不同期,将造成线路或变压器的非全相接入或切断,从而可能出现危害绝缘的过电压。高压开关机械特性的某些方面是用触头动作时间和运动速度作为特征参数来表示的,在机械特性试验中一般最主要的是刚分速度、刚合速度、最大分闸速度、分闸时间、合闸时间、合-分时间、分-合时间以及分、合闸同期性等。

GKC-H 高压开关动特性测试仪

  高压开关动特性测试仪试验速度参量的定义

  1、触头刚分速度

  指开关分闸过程中,动触头与静触头分离瞬间的运动速度。技术条件无规定时,国家标准推荐取刚分后0.01s内平均速度作为刚分点的瞬时速度,并以名义超程的计算点作为刚分计算点。

  2、触头刚合速度

  指开关在合闸过程中,动触头与静触头接触瞬间的运动速度。技术条件无规定时,国家标准一般推荐取刚合前0.01s内平均速度作为刚合点的瞬时速度,并以名义超程的计算点作为刚合计算点。

  3、最大分闸速度

  指开关分闸过程中区段平均速度的最大值,但区段长短应按技术条件规定,如无规定,按0.01s计算。

  断路器的速度参量以其分、合闸速度来表示。由于断路器在运动过程中每一时刻的速度是不同的,一般所关心的是刚分、刚合速度和最大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