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能否通过RS485同时控制不同类型的智能设备

楼主(2021-02-01):
描述:以S7 200Smart为例,通过RS485可以同时控制(USS控制/RTU控制)多个V20变频器,也可以同时控制四五个TD400文本显示器。

问题:想知道能否通过S7 200Smart在一个RS485接口并联一个V20和一个TD400文本显示器,做到两种智能设备的同时控制。

网友A:
可以  RS485走MODbus-RTU就行   PLC当主机  变频器等当从机

这个靠站号区分设备   一般情况下  挂32个从机应该都没问题  当然具体也看从机设备本身支不支持

网友B:
可以的哇

网友C:
有的设备可以,有的设备不可以,比如说昆仑通态同一个串口就不可以通讯二种设备,普洛菲斯就可以

网友D:
TD400支持从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D:
TD400支持从协议?



TD400C 不是S7 200Smart 的专用文本显示吗,介绍说可以通过485同时连接4、5个TD400C,所以应该支持从协议吧,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在控制多个智能设备同时作为从站被控制并使用,希望有实际经验的巨佬指导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RS485走MODbus-RTU就行   PLC当主机  变频器等当从机这个靠站号区分设备   一般情况下  挂32个从机应该都没问题  当然具体也看从机设备本身支不支持...



谢谢大佬,V20变频器通过RTU/USS控制,在控制程序中能找到从站地址的选择,可TD400C在导向好的程序中未找到明确的控制地址,是需要自己编写程序吗,希望大佬能分享一下实际经验。

或者说,TD400C文本控制器不支持从站/多站通讯,从站/多站通讯控制的智能设备必须带有地址标志的才可以,大佬能帮忙整理一下控制时的注意点吗。

网友A:
没用过TD400C    仔细看了一下描述  应该是一个HMI吧?

这种情况下一个485口确实就不行了   这时候是HMI做为上位机

可以把TD400C连到PLC的编程口上  让TD400C和PLC之间通讯

剩下的485口连到变频器上   让PLC和变频器通讯

或者如果这个HMI带了两个通讯口  那一个下面挂PLC  一个下面挂变频器也是可以的

网友E:
原则上只要用一个通讯协议,都能成功

网友F:
我也想知道,等楼下。

网友F:
 具体应该怎么做,有现成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