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连接称重传感器的几种方法

楼主(2021-02-01):
在用PLC组成称重及配料控制系统时,与称重传感器的连接一般有以下几种方式:

1. 称重传感器(称重模组)+接线盒+模拟称重放大器+PLC模拟量输入模块

一般称重传感器的信号输出都是与重量载荷成正比的毫伏级电压信号,普通PLC的模拟量输入模块无法直接处理,故需附加称重放大器将微弱的传感器信号调理放大到0~10V(0~5V)或者4~20mA的所谓标准工业过程信号,以供PLC的模拟量模块进行处理。这种方式的好处是系统灵活,编程方便直接,系统反应速度快。缺点是模拟量信号在传输的过程中容易受到干扰。并且普通的PLC模拟量输入模块的分辨率都有限,很难做到高精度称重。

2. 称重传感器(称重模组)+接线盒+数字称重变送器(RS232或RS485输出)接PLC标准串行通讯口

这种方式的好处是省去了PLC的模拟量输入模块,利用标准的MODBUS协议即可完成称重信号的采集,并且可以同时并接多路称重传感器。缺点是占用了PLC的通讯口,并且由于串行通信速率的限制,整个系统的响应时间较长。一般都在几十毫秒的数量级。

3. 称重传感器(称重模组)+接线盒+频率输出型称重变送器,接PLC的高速脉冲捕捉端口

这种连接方式的好处是省去了模拟量输入模块,可以长距离传输,抗干扰能力强,容易隔离,响应速度较快。

4. 称重传感器(称重模组)+接线盒+PLC称重模块

采用专用的PLC称重模块,可以实现高分辨率和远距离传输,响应速度快,不足是成本较高。

网友A(2021-05-29):
总结的到位,再来个成本对比更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