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湿度传感器+PLC+MCGS触摸屏

楼主(2021-02-02):
新人第一次发帖求帮助,谢谢了!

问题:想把温湿度传感器采集到的数据传到PLC,通过MCGS触摸屏显示。现在物理接线、PLC程序和触摸屏组态都已经弄好,但是触摸屏无法显示数据,自己分析不出问题所在,求指点。

说明:所有设备采用modbus协议进行通讯,传感器的485线和触摸屏的485线并联接在PLC的485口上,波特率统一使用的9600。自己分析可能是PLC程序或者组态或者其他有误。

已知:1.温湿度传感器的设备地址是01,PLC或组态地址如图1所示。

                                                           图1

温湿度传感器说明书:http://save.jnrsmcu.com/%E4%BA%A7%E5%93%81%E4%BD%BF%E7%94%A8%E8%AF%B4%E6%98%8E%E4%B9%A6/%E6%99%AE%E9%80%9A%E5%9E%8B%E4%BA%A7%E5%93%81/%E6%B8%A9%E6%B9%BF%E5%BA%A6/86%E5%A3%B3%E6%B6%B2%E6%99%B6%E6%B8%A9%E6%B9%BF%E5%BA%A6%EF%BC%88%E5%B8%A6%E6%8C%89%E9%94%AE%EF%BC%89485%E5%9E%8B%E5%8F%98%E9%80%81%E5%99%A8%E4%BD%BF%E7%94%A8%E8%AF%B4%E6%98%8E%E4%B9%A6.pdf

2.PLC为西门子S7-200smart ,CPUSR40。PLC程序如图2所示。

                                                                图2

3.MCGS触摸屏为TPC7062K。设备组态如图3所示。

                                                          图3

网友A:
能用一个485?

网友B:
先查看PLC读取的信号,监控一下, 其次查看一下PLC和MCGS的通讯是否正常,自带一个通讯状态可以作为依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查看PLC读取的信号,监控一下, 其次查看一下PLC和MCGS的通讯是否正常,自带一个通讯状态可以作为依据。...



我刚才测试了一下发现我的PLC程序在运行时MBUS_MSG指令的done输出为1时,error输出为6。而且MCGS组态的通讯状态值为2。是因为PLC程序错了才导致组态的通讯状态值不正常吗,还是其他原因,望指点!

网友C:
最好是不用PLC的同一个接口。

网友D:
485不支持双模!

PLC读取其余485传感器,PLC是主站!!

PLC联机触摸屏,PLC是从站......

PLC的同一个通信口,不可能既做主站又做从站——只能二选一!!而且有的PLC的某一个通信口(例如信捷有2~3个通信口,好像其中有一个就只能做从站)

你要么加一个扩展通信口模块,要么想其余办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485不支持双模!PLC读取其余485传感器,PLC是主站!!PLC联机触摸屏,PLC是从站......PLC的同一个通信口,不可能既做主站又做从站——只能二选一!!而且有的PLC的某一个通信口(例如...



赞同

网友B:
建议你触摸屏和PLC走网线通讯,com口 用作温湿度通讯,如果需要参与控制,再以触摸屏跟PLC进行数据转换即可。相对方便些。

触摸屏和PLC通讯反馈不正常,如果通讯电缆正常则是跟你的COM口的相关设置有关!

网友B:
PLC通讯反馈 应该是主站通讯程序上有问题 没有必要一直通,可以参考一下将 EN 和

网友F:
parrity=0屏上为啥是偶校验?

屏是主站啊,PLC读表PLC也是主站啊,这里可以用屏读表然后给PLC啊,屏上再建个RTU设备读就好了,如果你要数据类型转换那屏传给PLC里以后再处理

网友G(2021-03-23):
TPC7062K这个屏我也有,可以走以太网通讯的,比较方便

网友H(2026-01-19):
感谢分享!活到老学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