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通过国产以太网模块做KEPServer数据采集

楼主(2021-02-02):
德嘉ETH-FX以太网转换器采用导轨式设计,35mm 导轨安装,无需供电,它是通过连接编程口的电缆,由PLC供电。将三菱FX系列PLC的MD8编程通讯口转成以太网,即上位机或触摸屏通过以太网对 PLC 数据监控。

应用:可通过以太网编程、上下载程序、上位监控(组态王、力控、KepWare OPC、WinCC)2f3b3e521a47853d2f2058f05e00aedb00452185.jpgETH-FX以太网转换器IP地址设置:
将ETH-FX以太网转换器与计算机用网线连接好,将计算机IP地址设置为(如:192.168.1.100),掩码(255.255.255.0),网关(192.168.1.1),最后在计算机的IE浏览器中输入:192.168.1.222,就可进入主菜单,然后点击“转换器IP/MAC设置”,进入查看或更改IP地址。2d4489da935dcc2b0a082197f3abb205005ea1f7.jpg1.打开 KEPServerEX 软件,点击“Click to add a channel”,新建一个通道,填入通道名称,点击“下一步”。36f40be06d67a2d06e75f136c301f21b006301df.jpg2.选择“Mitsubishi Ethernet”驱动,点击“下一步”。814ad144577ce377a147e71ddf92c0d60040e163.jpg3.网卡参数设置,选择“Default”,点击“下一步”,其它参数默认,直至完成。fb82f9f174c711cbbe12fab643a9cef40040e163.jpg4. 然后点击“Click to add a device”,新建一个设备,填入设备名称,点击“下一步”。9e371eff5520841f4d24eaf3120faaab005d01c6.jpg5. 选择对应的 PLC 类型,“FX3U”,点击“下一步”。93058f2f316e6de662e6f64a071a9fbc0039c142.jpg6.输入模块的 IP 地址:192.168.1.10,其中 255 为默认参数,点击“下一步”,其它参数默认。63ed02986e5834de3abae04aa4fbc0440039c142.jpg7.直到IP 协议选择“TCP/IP”,端口号填入:5551,点击“下一步”,直至完成即可。a53c11b38195a32d3e432405f4778be20039c142.jpg56f53dd073455025f665f03eb7736d030039c142.jpg通过以上演示,即可直接将FX3U数据采集到KEPServer中,或者也可以将FX3G/3GC/2N/1N这几种型号PLC采集到KEPServer中,其中驱动选取FX3U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