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压变送器有那几种类型分别应用在什么场合?

楼主(2021-02-02):
1.测量压力:直接从管道上接一取压管,通过差压变送器与二次表即可测量其压力。

2.测量流量:通过一流量孔板前后的压差接入差压变送器与一开方二次表配套即可测出管道中的流量。

3.测量阻力:如要测量进塔与出塔的压差。

分别在进口和出口的地方接一取压管接入差压变送器,再与一二次表配套即可测量出其塔阻。

网友A:
防爆空气微差压变送器,也就是防爆微差压传感器,与上面的功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