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多工位程序预约问题

楼主(2021-02-02):
五个工位  需要两个小车上下料 ,怎样实现任意工位上 下料需求不与其他冲突,排队执行  求给点意见  搜索的好像没有先入先出指令   积分不够 望原谅

网友A:
你这个问题未描述清楚,需求不明确;根据我个人经验,逻辑比较复杂,建议用数组或队列,ST语言编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问题未描述清楚,需求不明确;根据我个人经验,逻辑比较复杂,建议用数组或队列,ST语言编写,...



例如1.2.3.4.5 号工位 ,1号工位先按下上料按钮,2号次之  以此轮推 小车先执行1号工位的上料 再执行2号的上料再执行其他  1.2.3.4.5按钮顺序不固定

网友A:
采用数组进出队列方式,FIFO(先进先出,后进后出),数组带下标,下标表示工位号,1号工位上料请求(入队a[1]=1),PUSH(A[1]),出对列POP(a[1]),上料完成后复位a[1]=0,再出队列一个,这是思路,具体需要看你使用什么PLC,

网友A:
引用 楼主:
"E_newboy"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你这个问题未描述清楚,需求不明确;根据我个人经验,逻辑比较复杂,建议用数组或队列,ST语言编写,...】进行回复:        -...



采用数组进出队列方式,FIFO(先进先出,后进后出),数组带下标,下标表示工位号,1号工位上料请求(入队a[1]=1),PUSH(A[1]),出对列POP(a[1]),上料完成后复位a[1]=0,再出队列一个,这是思路,具体需要看你使用什么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