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400采用industrialethernet连结想用OPC,求解决方案

楼主(2021-02-02):
客户现场有3台S7-400 PLC,现场WINCC用的是industrial ethernet,没有设IP地址,现在想用OPC通讯把3台的数据给抓到DCS去,各位大佬有解决办法不?

网友A:
S7-400PLC,WINCC电脑都有IP地址的,你打开WINCC电脑网络连接看看网段,再看看WINCC电脑安装的PLC编程软件,博图?打开编程软件点击上载,就可以看见在线的PLC及其IP地址,顺便可以把PLC程序上载上来;关闭运行的WINCC,打开WINCC开发环境,设置OPC服务,重新运行WINCC监控画面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