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电容器在系统运行中应注意的问题

楼主(2021-02-03):
电力电容器在系统运行中应注意的问题

      电力电容器在电力系统中主要作无功补偿或移相使用 ,大量装设在各级变配电所里,这些电容器的正常运行对保障电力系统的供电质量与效益 起重要作用。下面就电力电容器在运行中应注意的问题及相应的处理方法介绍如下。
1、环境温度
     电容器周围环境的温度不可太高,也不可太低。如果环境温度太高,电容工作时所产生的热 就散不出去;而如果环境温度太低,电容器内的油就可能会冻结,容易电击穿。按电容器有 关技术条件规定,电容器的工作环境温度一般以40℃为上限。我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都在这 个温度以下,所以通常不必采用专门的降温设施。如果电容器附近存在着某种热源,有可能 使室温上升到40℃以上,这时就应采取通风降温措施,否则应立即切除电容器。
     电容器环境温度的下限应根据电容器中介质的种类和性质来决定。YY型电容器中的介质是矿 物油,即使是在-45℃以下,也不会冻结,所以规定-40℃为其环境温度的下限。而YL型电容 器中的介质就比较容易冻结,所以环境温度必须高于-20℃,我国北方地区不宜在冬季使用 这种电容器。(除非把它安置在室内,并采取加温措施)
2、工作温度
     电容器工作时,其内部介质的温度应低于65℃,最高不得超过70℃,否则会引起热击 穿,或 是引起鼓肚现象。电容器外壳的温度是在介质温度与环境温度之间,一般为50~60℃,不得 超过60℃。
     为了监视电容器的温度,可用桐油石灰温度计的探头粘贴在电容器外壳大面中间三分之二高 度处,或是使用熔点为50~60℃的试温蜡片。
3、工作电压
     电容器对电压十分敏感,因电容器的损耗与电压平方成正比,过电压会使电容器发热严重, 电容器绝缘会加速老化,寿命缩短,甚至电击穿。电网电压一般应低于电容器本身的额定电 压,最高不得超过其额定电压10%,但应注意:最高工作电压和最高工作温度不可同时出现 。因此,当工作电压为1?1倍额定电压时,必须采取降温措施。
4、工作电流与谐波问题
     当电容器安装工作于含有磁饱和稳压器、大型整流器和电弧炉等“谐波源”的电网上时,交 流电中就会出现高次谐波。对于n次谐波而言,电容器的电抗将是基波时的1/n,因 此,谐波 对电流的影响是很厉害的。谐波的这种电流对电容器非常有害,极容易使电容器击穿引起相 间短路。考虑谐波的存在,故规定电容器的工作电流不得超过额定电流的1?3倍。必要时, 应在电容器上串联适当的感性电抗,以限制谐波电流。
5、合闸时的弧光问题
     某些电容器组特别是高压电容器在合闸并网时,因合闸涌流很大,在开关上或变流器上 会出现弧光。碰到这种情形时,应调整电容器组的电容值或更换变流器,对高压电容器可采 用串电抗器加以消除。
6、运行中的放电声问题
     电容器在运行时,一般是没有声音的,但有时会例外。造成声音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种:
      (1)套管放电。电容器的套管为装配式者,若露天放置时间过长,雨水进入两层套管之间, 加 上电压后,就有可能产生劈劈啪啪的放电声。遇到这种情形时,可将外套管松出,擦干重新 装好即可。
  (2)缺油放电。电容器内如果严重缺油,以致于使套管的下端露出油面,这时就有可能发出 放电声。为此,应添加同种规格的电容器油。
  (3)脱焊放电。电容器内部若有虚焊或脱焊,则会在油内闪络放电。如果放电声不止,则应 拆开修理。
  (4)接地不良放电。电容器的芯子与外壳接触不良时,会出现浮动电压,引起放电声。这时 ,只要将电容器摇动一下,使芯子与外壳接触,便可使放电声消失。
7、爆炸问题
     多组电容器并联运行时,只要其中有一台发生了击穿,其余各台就会同时通过这一台放电。 放电能量很大,脉冲功率很高,使电容器油迅速汽化,引起爆炸,甚至起火,严重时有可能 使建 筑物也遭到破坏。为防止这种事故,可在每台电容器上串联适当的电抗器或熔丝,然后并联 使用。另外,电力系统中并联补偿的电容器采用Δ结线虽有较多优点,但电容器采用Δ结线 时,任一电容器击穿短路时,将造成三相线路的两相短路,短路电流很大,有可能引起电容 器爆炸。这对高压电容器特别危险。因此高压电容器组宜接成中性点不接地星形(Y型),容 量较小时(450kvar及以下)宜接成Δ形。低压电容器组应接成Δ形。

山东红宝电子有限公司是国内领先的电子元器件代理商城,主要代理三和铝电解电容、高频低阻电解电容、CBB金属化薄膜电容、三和高压瓷片电容、贴片钽电容为主.有大量现货库存,与数百家国内外原厂、授权分销商、供应商建立了长期采购供求关系,同时也为厂商提供专业的配套服务.欢迎致电咨询贴片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