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422BD的困扰,求解答

楼主(2021-02-03):
手上有个fx3u-32mt ,我外接一个FX3U-422-BD 发现自带的422孔不能通讯了,然后有的时候两个孔都不能通讯了,然后有的时候都能通讯,但是不能同时连接PLC和触摸屏,是本身坏了,还是没有设置好,我其他plc用到可以,不知道是他PLC里面设置过了还是我的硬件坏了  希望留个联系方式,可以私下请教

网友A(2021-11-12):
遇到同样的问题了。。。。刚买的一个422BD板  连接刚开始本体422可以用的,设置了CH1后,两个都不能用了。PLC直接连接不上了。你那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B(2022-08-20):
三菱PLC屏幕下载线和PLC下载线不能同时连接电脑,否则无法通信

网友C(2022-10-09):
我的是BD板不能下载程序,但是PLC本身的接口还是可以用,BD板在PLC参数中设置CH1通讯格式后能与触摸屏通讯,但是BD板的接口始终不能下载程序。不知道啥原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BD板不能下载程序,但是PLC本身的接口还是可以用,BD板在PLC参数中设置CH1通讯格式后能与触摸屏通讯,但是BD板的接口始终不能下载程序。不知道啥原因...



怎么回咯,那你交换一下用BD板连接触摸屏,自带口下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工控小谭儿"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对内容: 【我的是BD板不能下载程序,但是PLC本身的接口还是可以用,BD板在PLC参数中设置CH1通讯格式后能与触摸屏通讯,但是BD板的接口始终不能...



BD板能与触摸屏通讯呀,就是FX3U-422-BD接口现在不能下载程序,三菱PLC原本接口一直都可以下载程序的

网友F(2023-03-21):
BD板要不就是跟触摸屏通讯要不就下载程序使用,如果设置了CH1就不能下载程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