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表数据异常

楼主(2021-02-03):
通过485总线接入的智能电表,没有任何操作的情况下,正常解析后的有功电能示数会发生跳变的情况,例如正常有功电能示数为10000,10100,10200,10300......,突然会无规律的跳变为4875513682或者100这样奇怪的数字,跳变的时间和数值没有一点规律可循。请问各位,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该如何解决?

网友A:
感觉像是干扰造成

网友B:
有没有做数据溢出处理,或是数据滤波,异常数据抛弃

网友C:
通信线是否采用屏蔽双绞线?最好布线避开强电

网友D:
啥品牌?

多采些数据,比如相电流、电压,看是否同时跳变

可能屏蔽不好造成干扰,modbus可能存在地址偏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啥品牌?多采些数据,比如相电流、电压,看是否同时跳变可能屏蔽不好造成干扰,modbus可能存在地址偏移...



电表是安科瑞的,采集电压电流,比较稳定。但是有一个规律是,一旦有功电能示数跳变,无功电能示数也会跟着跳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信线是否采用屏蔽双绞线?最好布线避开强电



通信线用的是屏蔽双绞线,0.5平的。

网友E:
个人建议:

  1)检查外部线路做好屏蔽接地处理

  2)对于电表的话,你观察一下电表中的其他数据如“电压”,“电流”是否正常显示。若电流电压显示没有问题,排除外部干扰造成,因为电能是个不断增加的数据,电表电能的算法技术比较复杂,之前碰到过项目中需要按照电表厂家提供的协议格式重新计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