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平板电脑触摸屏常见故障如何解决?

楼主(2021-02-04):
一、工业平板电脑触摸一体机触摸屏无响应,按触摸任何部位都无响应

解决方法:

首先检查各接线接口是否出现松动,然后检查串口及中断号是否有冲突,如果是由于冲突引起的,那么应调整资源,避开冲突。

其次,检查工控触摸一体机触摸屏表面是否出现裂缝,如发现有裂缝应及时更换。此外,还需要检查Wince工控触摸一体机触摸屏表面是否有尘垢,若有,用软布进行清除。观察检查控制盒上的指示灯是否工作正常,正常时,指示灯为绿色,并且闪烁。华南智能触摸一体机

如果上面的部分均正常,可用替换法检查工控触摸一体机触摸屏,先替换控制盒,再替换触摸屏,最后替换主机。

二、触摸一体机触摸屏正常但电脑不能操作(接上主机后,电脑不能操作)

解决方法:

根据分析原因有:其一,可能是工控触摸一体机触摸屏驱动程序版本过低,需要安装最新的驱动程序。其二,可能是在主机启动装载工控触摸一体机触摸屏驱动程序之前,工控触摸一体机触摸屏控制卡接收到操作信号,只需重新断电后,再启动计算机即可。华南智能触摸一体机

三、触摸不准:一台表面声波工控触摸一体机触摸屏,用手指触摸显示器屏幕的部位不能正常地完成对应的操作。

解决方法:

根据分析原因有:第一、可能是声波屏的反射条纹受到轻微破坏,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则将无法完全修复;第二、可能是声波Wince工业平板电 脑触摸屏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屏四周的反射条纹上面被灰尘覆盖,可用一块干的软布进行擦拭,然后断电、重新启动计算机并重新校准。

以上就是工控触摸一体机触摸屏常见故障解决方法的简单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