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鱼内部温度的传感器和测温装置

楼主(2021-02-04):
测量鱼内部温度的传感器或测温装置

网友A:
要求测量活鱼?

测量烹制熟的鱼?

鱼体大小?测量鲸鱼跟小鲫鱼,肯定不一样

楼主:
是冷冻水产品如鲳鱼、对虾等,因为是采用快速冷却的办法,想找一个能够测量冷冻后鲳鱼、对虾等内部温度,以便确认是否达到冷冻效果,也就是保鲜效果,因为内部冷冻温度没有达到一定要求,可能保鲜效果不好。

网友B:
鱼体内埋入温度传感器引出连接温度表,不行吗?

网友C:
这种适合非接触式测量,如光纤  远红外

网友D:
难点在于传输温度感应器的无线电路得耐抗低温,不是传感器本身

网友E:
估计要考虑无线传输了,埋入鱼肚ZI

网友A:
如果只是测试,采用普通的PT100(要求测温范围是-50℃~200℃那种,如果低温测量是0℃的不能用于测量)即可。如果是冷链运输使用,建议采用那种无线发射的预埋温度监测探头,

楼主:
我想要的是不接触式测试仪表,并且用于生产流水线上,由于鱼或虾都是已经采用真空包装的,不能采用埋入式,需在外部像红外线测温一样测量内部温度。不知道i是否有这类产品

网友A:
这个肯定的告诉你:目前还没有发明给包装好的速冻鱼体内部测温的仪器

楼主:
也许吧,找了很长时间都没有结果

网友F:
换个方法吧,比如超声波检测硬度之类的,结冰到一定的程度会有一定的硬度。

网友G:
这个挺有实际意义啊,坐等大神前来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