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备份项目时出现以下错误怎么解决?

楼主(2021-02-04):
各位大神,我EPLAN备份项目时,出现以下错误。没法备份,请问怎么解决?

还有就是复制功能可以,但是粘贴不行。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卸载重新装也没用。

网友A:
第一次见,等大神回答

网友B:
<此处内容被屏蔽>版版本问题,可以整个文件复制做备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此处内容被屏蔽>版版本问题,可以整个文件复制做备份



我试了下复制备份确实可以的。谢谢您的解答。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EPLAN没法复制粘贴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卸载重新装也没用。

网友C:
更新主数据的文件,或者找到默认的目录上的文件进行复制粘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更新主数据的文件,或者找到默认的目录上的文件进行复制粘贴



谢谢,我看了一下,复制可以复制,粘贴也可以粘贴,只是粘贴不显示出来。以为是没有粘贴,其实已经粘贴了,只是粘贴的内容不显示。这个知道怎么解决吗?

网友C(2021-05-07):
引用 楼主:
"郭远林" 的回复,发表在5楼        对内容: 【更新主数据的文件,或者找到默认的目录上的文件进行复制粘贴】进行回复:        -----------------------------...



是不是 复制 粘贴 设置的设备标识符没有更改还是不更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陈德富" 的回复,发表在6楼        对内容: 【"郭远林" 的回复,发表在5楼        对内容: 【更新主数据的文件,或者找到默认的目录上的文件进行复制粘贴】进行回复:        ...



不知道怎么搞,索性重新装了系统,重新安装了软件,现在什么都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