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根据unitypro中点地址查找端子位置?

楼主(2021-02-04):
如何根据unitypro中点地址查找端子位置?小白求各位大神指点一下

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下载的资料里面都没有提到这一点

比如,在编辑器里面查找点名,该点名的地址是%mw854,如何确定端子位置?

网友A:
数据编辑器中右击要查找的变量名,选择初始化搜索,或者点击变量名,快捷键Ctrl+U

HAVE FUN!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编辑器中右击要查找的变量名,选择初始化搜索,或者点击变量名,快捷键Ctrl+UHAVE FUN!...



谢谢大神热心解答,我的表述可能不够清楚,我的意思是,我如果知道了某点的显示地址%mw854,要如何确定该信号在IO机柜内的具体端子,也就是某个柜子某个卡件的第几个通道?

网友A:
引用 楼主:
"yuanle"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数据编辑器中右击要查找的变量名,选择初始化搜索,或者点击变量名,快捷键Ctrl+UHAVE FUN!...】进行回复:        -...

从模块配置中的IO对象中去找。

HAVE FUN!

网友B(2021-05-18):
%mw 是WORD。 一般存放模拟量 或者16个位的DI/DO量 。是模拟量那必然会对应到%iw,再通过手册上的寻址规则去找对应的模块、通道。比如%IW0.5.3表示第0号机架,5号模块,3号通道。是数字量 ,那你要看用到的是哪个位,再去找通道。不过也许编写者并没有对应到实际地址上去只有作为一个数据寄存器使用也是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