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取1分钟光学编码器多少脉波

楼主(2021-02-05):
不好意思 我想请问一下

现在我有个案件

PLC FX3U 增量光学编码器 1024脉波 变频器 E系列

光学编码器是两相 A B 相

A相接X0 B相接X1

现在我想读取1分钟 光学编码器多少脉波

还有复归要何时复归

还是哪个大大有程式可以参考

谢谢赐教 感恩

网友A:
你可以看看PLC系统手册里面,高速脉冲一段讲的很详细,但是接线要满足条件,如果硬件不能正确接线,软件编的在牛逼也没用

网友B:
这个简单啊:对照PLC高速计数器手册接线,然后程序内部用对应时长时间继电器控制高速计数器即可,再次计数使用之前对该高速计数器复位再使用

网友C:
给你个思路,计数是实时的,你是脉冲到了多少才复归的吧,一分钟后的脉冲变频器快慢得到的脉冲肯定不一样。
若是你想测试速度的,你每隔100ms读取当前脉冲计数值,然后相除一下就可以了